楼主(2015-10-07):
睡到晚上12点车间打电话来,一台DEK印刷机挂了。电话了指导了一番,没效果。没得法,起床到了车间。问了下情况,说是一个轨道感应器断线了,操作员自己焊了上去,开机,加密狗,相机初始化没问题。到系统初始化按激活按钮时死活指示灯不亮,系统也就执行不下去了。到时技术员已经把电源箱什么的拆开了,检查了下,第一步,看电源箱的断路器,全部正常。第二步,两个皮尔兹安全继电器无任何指示。那应该是有执行条件没满足,好吧,第三步。看前后盖门锁,正常。急停按钮,状态正常。这他妈见鬼了,电脑显示屏显示系统电源关闭。没办法,拔掉焊的感应器用万用表测试,确实没24V供电。找吧,把所有的I/O板,卡板都找了遍,嚓,都没有看到一个类似保险的东西。但又确定了是其中一路DC24无输出,量电源箱里的开关电源各种直流电压都很正常。就开始顺着线理了。。。此处省约N个字。折腾到两三点,无结果。就准备放弃了,找个地方睡觉。人贱问题没解决死活睡不着,又爬起打开电脑问度娘,看了段时间终于查到了相似的问题,有网友建议其中一条就是把电源箱后面的一排无熔丝保险全部复位下看看。这下兴奋了,跑到现场找到地方,把几十个那玩意的上面挨个按了几次。奇迹终于出现,感应灯亮了。接下来就顺利多了,系统启动完毕还是不能使用。是操作员焊反了一条线,换过来就好了。终于可以放心去睡觉。第一次接触这所谓的无熔丝保险,拆开一个看了下,就两金属片,电流超过就受热变形分离。估计是操作员焊接时没关闭电源,烙铁头短接了24V引起的。因为感应器的几根线靠得很近,就2毫米左右。

网友A:
这种保险还怎没见过,拍个图看看。

网友B:
这种没图纸 查故障就这样!尤其是在比较着急的情况下!

网友C:
无熔丝保险,第一次听说

网友D:
事先了解有人动哪了,顺藤摸瓜……

网友E:
奇怪楼主,既然传感器的24V电源没有供电,那么查了几个小时,为什么还是查找不出该传感器的供电线路走向呢?是不是本身机器线路超多,超复杂呢?

楼主:
英国原装进口,老机。没说明书,是有点蛋疼。线多,位置又狭小,没办法顺着线理。线上是有电源走向标号,类似22/11/05 ,但一查I/O板,好多都是这个标号。电源箱后面测这个标号的输出又有24V输出。就晕菜了。欧系,日系,国产风格还是有分别,日系的I/O板一般都同时提供感应器电源,板上一般都有保险做保护。就好查点。日本人喜欢有效利用空间,元件安装在不同的地方。国产更不用说了,一个大电箱所有东西都在。其实维修就是这样,找出问题来了都异常简单。

网友F:
第一次听说,解释说下啊

网友G:
喜欢楼主这句,“人贱问题没解决睡不着。”

网友H:
无熔丝保险,没见过。

网友I:
学习了,无熔丝保险第一次听说,顺便找度娘了解一下

网友J:
就是类似于空开的哪种

网友K:
无熔丝保险,或者叫过载保护器,过载保护开关

网友L:
呵呵 这么还没见过啊 学习了!

网友M:
觉得15楼所说过载保护器可能更为准确,不知标准的名词是什么。

网友N:
楼主 来个特写 给大家看看那

网友O:
无熔丝保险,孤陋寡闻,请楼主拍图看看!

网友P:
那这种无熔丝保险就类似是热继电器喽是哇楼主。

网友Q:
从它处弄个DC24 可否

网友R:
引用 网友G:
喜欢楼主这句,“人贱问题没解决睡不着。”
还有一些自恢复保险丝内部是金属钠等低熔点金属,更怪......

网友S:
能解决问题的人就是好工人。不要 苛求什么

网友T:
还没见过这种保险。

网友U:
来张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