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7):
请问 国产的数控系统配套的驱动器 比如广州数控,KND,华兴,迈信 等国产数控配的伺服驱动器脉冲电压通常是不是+5V的?

而PLC经常用到的伺服驱动器如台达,三菱 脉冲电压通常是不是+24V的?以上皆把控制方式定义为【脉冲+方向】,如果+5V的

脉冲误接了+24V驱动器会损坏吗?

网友A:
呵呵;串个2KΩ 1/2W电阻就OK了;
如果是5V的接口,你24V直接接上的话,那只能返厂维修了;

网友B:
肯定会烧坏啊,楼上说的对,接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串个2KΩ 1/2W电阻就OK了;
如果是5V的接口,你24V直接接上的话,那只能返厂维修了;
正解

网友D:
脉冲接口都是光藕隔离的,光藕的动作是取决于电流的,有足够的电流流过它就导通了,因此无所谓电压多少,只要保证流过的电流在额定值以内,5-48V都没问题,看你怎么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