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8):
三菱FX1N plc两个模拟电位器是多大阻值

网友A:
FX1N plc与FX1S基本类似,两个模拟电位器在1S中对应的寄存器是D8030、8031,数值为0-255(并非阻值)。

网友B:
曾经把这两个当定时器用的飘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外接引出这两个电位器,现在身边没有现货,所以无法知道该用多大的电位器代替。

网友A:
外接电位器?有点麻烦,需要将电路板上线从原有部件上分开,我们请国产的厂家定制过,是5K的电位器。

网友C:
外接电位器 还没这么干过!

网友D:
我用这2个电位器做过加密,O(∩_∩)O哈哈~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这个方法好,我也赶紧找出我的PLC看看有没有

网友E:
估计行不通

网友F:
不是通过已有端子而引出,不知是否适合。

网友G:
怎还没有接过,楼主做好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H:
估计是10K 的 要改造成模拟量?

网友I(2022-08-20):
把上边盖子扣开,线路板上写得有,50K   4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