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8):
各位师傅们!你们做设备控制柜里面主电源的通断是用空气开关还是漏电开关啊?我看有的公司设备是用空气开关,有的是漏电开关,到底是用哪一种好呢?

网友A:
我们都是空气开关,感觉漏保适用于手持移动电气设备的连接,如果你柜子里有变频器,压力表,开关电源,等,你装个漏保,就纯粹为自己找事做了。

网友B:
一般都是用空开,特殊的地方会有要求漏电开关的

网友C:
看具体控制要求,一般不用漏电保护式断路器。

网友D:
用空气开关的比较多,带有漏电保护的一般都是在单项电源插座上使用。

网友E:
我们设备里面都是用的空开

网友F:
多个香炉多个鬼,保护越多事情就越多,保护接地做好就没多大问题。

网友G:
用的空气开关啊

网友H:
我们用空气开关的比较多,漏电基本在安全电源上,移动式照明,易触电的场合。

网友I:
主电源的通断用断路器比较好,漏电保护器用在插座,移动电源。

网友J:
用的全是空开,不用漏保,只有照明用漏保。

网友K:
主电源开关我都是用空开的
漏电开关只是在末端负载使用

网友L:
安全性能要求特别高的用漏保,能不用的地方尽量不用,别给自已找事儿。

网友M:
主电源用漏保的好像不多吧

网友N:
电气柜基本用空开。

网友O:
如果現場沒有地線的話,可以考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边好多设备都有变频器,开关电源,是用的漏电开关,也没有经常出现跳闸啊,但是是用单相220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经你一说发现好像是的,我们这边好多单相220都是用漏电开关,三相都是用空气开关的,为什么单相用漏电开关,三相用空气开关呢

网友P:
引用 楼主:
经你一说发现好像是的,我们这边好多单相220都是用漏电开关,三相都是用空气开关的,为什么单相用漏电开关,三相用空气开关呢
一般三相380V电源作为单相220V电源的总来源,也就是三相380V三根火线+1颗零线,可以组成三路单相220V的电源。
一般都是不使用漏电断路器的,因为如果因下面的某路220V漏电并跳闸,就会波及到其余两路220V,也跟着遭殃被跳闸断电,那两路无故障的电源简直就是被拖累被殃及呀。

网友Q:
用空气开关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