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大神来解答 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5-10-08):
请大家看图 1200 左上两个线 一条红一条绿的是220v供电的 请问大神 第三端子是L+和第四个端子M+是不是应该接24V直流电源 我的1200在线模拟的时候 i0.0 i0.1 i0.2 这种不能修改为1 但是m0.0 m0.1 m0.2 可以 是不是也和没有接24V直流电源有关系 求解 求解 谢谢 !!!

网友A:
呵呵;那是DC24V输出,不是让你输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 在1200中 我在线模拟的时候 i0.0 这种就不能修改成1 m0.0 就可以呢 原来用200的时候也没有发生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A:
输入I,输出Q,这是固定的,M为内部继电器;
输入信号要接DC24V才会亮,你可以把DC24V输出电源的M接到输入公共端1M上,此时L+如果接到I0.0,对应的输入指示灯亮,说明有信号输入;

网友B:
看到箭头了吗,是往外的,表示输出电源24VDC

网友C:
我记得,任何品牌的PLC控制器,均无法在电脑上强制修改输入端口的状态吧,比如三菱PLC的X输入端口,西门子PLC的I输入端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任何品牌的PLC控制器,均无法在电脑上强制修改输入端口的状态吧,比如三菱PLC的X输入端口,西门子PLC的I输入端口。
编程软件上可以使用强制功能来强制输入输出状态,不过部分国产PLC没有这种功能,如汇川。

网友E:
西门子PLC面板上是否有“Force”(强制)指示灯;有的话就支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 这样啊 不过在在线监控下为什么不能把i0.0 i0.1 修改为1那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 这样啊 不过在在线监控下为什么不能把i0.0 i0.1 修改为1那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你说的修改为1是置为1的意思还是要显示1,要显示1在符号注释改,要置位1 不行吧,在仿真时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上个图 您就应该会理解了
i0.0就不能修改成1 也就是不能够接通 蓝色不能成为绿色 换成了m0.0就能够修改成1 直接变成绿色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F:
楼主 向上的箭头表示输出24V哦,但是电流还小,一般就是供给你个简单的传感器用的。
I 点是不可以通过内部修改 0 或 1的, Q输出点可以模拟强制。
正如Z版所说的。
1200的用起来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比200强多了。与300比较相似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我就是想强制 i0.0 但是没有效果 这时怎么回事那?不过西门子200就可以啊 是1200 不支持这个吗 ?

网友C:
如果真实的链接PLC硬件,打开编程软件能够强制修改输入端口I0.X的状态,那么传感器真实的输入信号不是就被覆盖或者篡改了吗?这个在实际设备生产的时候应当是相当危险的呀,比如强制篡改现场急停按钮按下的时候的输入为1或者为0的状态。
如果说只是纯软件仿真,没有链接真实的硬件,那倒是说的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 没有连接硬件 只是自己学习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i0.0 这种强制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就是在1200中 i0.0 这种不可以进行强制吗?? 200 好像可以呢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不是已经试过了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 我就是想强制 i0.0 但是没有效果 这时怎么回事那?不过西门子200就可以啊 是1200 不支持这个吗 ?
相信我,多翻翻手册比你到论坛发帖问问题要节省你宝贵的时间,大神们很忙的,没有空仔细回答这种能翻手册的问题的。

网友G:
PLC接220V?没搞错吧,PLC没坏?

网友H:
I和Q是属于过程影像。必须要有实际的输入输出。M是属于中间寄存器 两者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是交流220v供电的  不是直流24v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哦哦   太感谢了 !!

网友I:
哈哈,用前,接线说明要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