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型号

楼主(2015-10-08):
求变频器型号

网友A:
呵呵。
西门子MM440系列;
具体侧面有铭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标牌了。

网友A:
电机多大的?
380V供电这个尺寸应当是2.2KW 3KW 4.0KW三种的其中之一,这三个外形是一模一样,所以你没铭牌是没办法确认的;

网友B:
找说明书看功率就知道多大的了

网友C:
只看到西门子

网友D:
拿下面板看背面…

网友E:
这个你看里面有个固件代码,再比对手册就知道啦。

网友F:
通过看参数,也能知道型号。300以后的参数。试试看。

网友G:
西门子440系列的变频器。

网友H:
这是西门子MM440系列变频器 具体的可以上电看参数

网友I:
这是西门子MM440系列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