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8):
能不能在不加定位模块的情况下用晶体管输出模块驱动电机做简单运到,精度不是很高,速度不快,只是用步进电机做微调

网友A:
应该是不得的,要是这样,厂家的定位模块怎么卖?厂家指定的高速输出端口还有什么意思?
晶体管输出形式的开关管,开关频率是有限制的。

楼主:
看来只有老老实实加定位模块了,不是可以程序里自己用定时器做脉冲输出吗。。。

网友B:
为何不选择FX系列的plc呢,直接控制伺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只有老老实实加定位模块了,不是可以程序里自己用定时器做脉冲输出吗。。。
你的脉冲频率是多大?是每秒MHZ吗?还是每秒30~50HZ而已?

网友A:
通常一个步进马达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为5000~8000个脉冲数量,如果楼主采用1毫秒定时器进行定时让晶体管输出,也才1000个脉冲数量而已。也就是说一秒才转八分之一圈,八秒才转一圈,楼主的设备能够等待如此长的时间吗?
别忘了,还有一个脉冲电压匹配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选择FX系列的plc呢,直接控制伺服了
是原有设备加一个微调的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一个步进马达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为5000~8000个脉冲数量,如果楼主采用1毫秒定时器进行定时让晶体管输出,也才1000个脉冲数量而已。也就是说一秒才转八分之一圈,八秒才转一圈,楼主的设备能够等待如此长的时间吗?
别忘了,还有一个脉冲电压匹配的问题呢。
好像步进都是5V的输入吧,这点倒忘了,因为是微调,所以对速度要求不大,用步进带动丝杆平台,如果太慢,我可以把螺距加大点

网友C:
呵呵;这只是美好的愿望;
1mS定时,原则上可以达到1000HZ,但是这不是脉冲指令,是要受PLC扫描周期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