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计值计算

楼主(2015-10-08):
现在有瞬时流量,在PLC中怎么计算累计流量?

网友A:
单位时间内(一般最小单位是1秒)采集的流量数值X时间=累积数值。
瞬时怎么办呢?也建议抓取瞬时值X瞬时值持续的时间,就可以算出总累积值了。

网友B:
可以用定时中断来累计。
假设100ms中断一次,算得0.1s×瞬时流量=a1
第二次中断,0.1s×瞬时流量=a2
...
A=a1+a2+...

如果流速变化不快的话,1s采集一次也行。

网友C:
这个瞬时流量不能保持基本不变的话 不太好做吧。

一般流量能检测到瞬时流量的,也有累计流量吧,至少我用过的几种都有瞬时和累积的,大部分是通过RS485通讯得到数据的。

网友D:
看3楼所说的,应当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