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直线插补

楼主(2015-10-08):
请问欧姆龙运动控制中,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的用途和意义!谢谢!

网友A:
我也没用过这些,但是感觉应该是几轴连动的吧,像XY一起走倾斜的直线,或是画圆弧什么的

网友B:
其实可以去度娘的。
数控加工中心加工的时候,什么形状的加工路径都会遇到,比如45度斜线,圆形或者圆弧形,螺旋形等等。所以为了解决两轴或者三轴的伺服马达协同运动出相关的形状,就发明了以上的某某插补的算法。

网友C:
多轴联动,类似数控加工!

网友D:
呵呵;也就是二个输出轴之间存在运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