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J系列plc

楼主(2015-10-08):
欧姆龙NJ系列plc有懂的吗?正在学习,求队友

网友A:
不就是用个Sysmac studio软件么,虽然欧姆龙对软件也持放任态度。但是软件界面实在太搓了。

网友B:
NJ的没接触过,不过目前在用CP1H和CP1E的做项目,也是第一次接触,慢慢学习中。;。。

网友C:
NJ301我做过项目
功能强大
软件,也有的地方,也有坑爹的地方

网友D(2017-02-26):
我这里有在用的机器,控制的马达好多台

网友E:
总线功能好像很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