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干嘛用的,什么品牌的?

楼主(2015-10-08):
如题,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美国williamson品牌的红外测温仪?楼主是什么行业?什么设备上的?

楼主:
粉末加工的,除湿窑上的,500度左右!

网友B:
好东西,都给外国造了啊

网友C:
以前用过一个国产的红外测温传感器配的宇电仪表,还不错的。

网友D:
涨涨知识!

网友E:
温度不高 还用这么高端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