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8):
只能使用GX-Configurator-QP这个软件去设置么 还有其他的软件可以代替么

网友A:
用新的编程软件GX Works2,这个自带模块的设置软件,不需要单独安装其它软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谢谢你啦    想再问一个 我用work2 点击QD75定位模块 定位监视 就会提示 安装错误 请再次执行安装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你啦    想再问一个 我用work2 点击QD75定位模块 定位监视 就会提示 安装错误 请再次执行安装是什么问题啊
你换个电脑试下这个软件,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