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

楼主(2015-10-08):
本单位一台GSK988T-广数的数控机床,报警.准备未绪,外面师傅说是系统故障,然后把带显示屏的面板主控件拆走到外面去维修了.我的思维.数控系统能不能像电脑重装一样?只要有拷贝一样?  新菜小鸟思问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以啊,不过一般厂家不会给你软件包的。准备未绪一般是外围故障引起的(当然也不排除系统问题,很少的)小心被坑啊

网友B:
可以重装系统的,我就装过,但是厂家不轻易的会给。准备未续一般是外围电路引起,可以尝试通过参数来屏蔽是否有效,有就是外围问题,没有基本上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C:
楼主也是维修技术人员吗?数控机床的资料上哪里去了,购买和验收数控设备的时候,随机资料被谁拿走了?
这样吧,上广数的官网看有没有对应的资料可以下载查阅,用户使用手册有关于故障报警与解决办法的内容介绍的相关章节的。

网友D:
 前些日子修理了一台。也是报警.准备未绪!我看了伺服驱动器显示的故障代码提示编码器通讯故障。检测了后发现伺服电机后边接线断了两根。重新接好后修复。仅供参考!

网友E:
这要看机床厂家怎样设计制作报警信息,未准备就绪应该是PLC外部输入信号有问题,一般来说系统本身和驱动器都有专门的报警,与机床厂家设计无关。

楼主:
昨天,谢谢各位的分析。GSK988T-广数属于哪个操作系统.像沈阳一机安装的是FANUC操作系统.本人进入该企业只有几个月日子,大多数资料都没有,在一步一步摸索学习.难度很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不过一般厂家不会给你软件包的。准备未绪一般是外围故障引起的(当然也不排除系统问题,很少的)小心被坑啊
软件当然不给你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F:
那可不一定啊,我们就有软件包的,我们还进行了二次开发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A:
什么数控系统?

网友A:
回复 网友F:
KND、广数、Fanuc

网友G:
准备未绪,外围查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