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水泵型的变频器,可否用在离心泵上面

楼主(2015-10-08):
风机水泵型的变频器,可否用在立式离心泵上面,功率要不要加大一级?

网友A:
离心泵的负载性质一样,不分安装形式,都属于立方类型负载,功率无须加大一级。

网友B:
立式离心泵也是属于水泵的

网友C:
恒压二次供水 大多都是这种水泵

网友D:
离心泵和潜水泵都是一样的。都输重在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心泵和潜水泵都是一样的。都输重在启动
离心泵属于重载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请问风机水泵型的变频器用在哪里?

网友E:
离心泵也是泵类负载,即变转矩特性。所以,风机泵类变频器是合适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风水泵型当然使用在风水泵重负载启动上了

网友F:
可以通用,二次加压供水,都可以用。

网友G:
变频器可分为通用变频器和风机泵类变频器,风机水泵都是随叶轮的转动在空气或液体产生一定的阻力,阻力与速度关系都是2次方成正比与其它设备不一样

网友H:
应该可以,离心泵,是水泵的一种吧

网友I:
应该是可以用的啊

网友J:
可以用的,本人已经用在立式多级泵上,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用的,本人已经用在立式多级泵上,工作正常
有没有放大一级使用

网友K:
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L:
这是多须级离心原泵

网友M:
当然可以。大一级使用的好处是,减少因为负载稍大时,带来的启动和运行问题。如果设计、现场配合很好,就不必选大

网友N:
这个不也是水泵的一种吗?

网友J:
回复 楼主:
放大一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用的,本人已经用在立式多级泵上,工作正常
有没有放大一级使用
我用的是11KW电机,采用的是15KW变频器(ABB)

网友O:
没问题的。

网友P:
离心泵选用同功率的变频就可以了,潜水泵要大一级

网友Q:
可以用的 楼主请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