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8):
有个安全门,它的门吸是电磁式的,在通直流12v电压时,电磁铁是有磁力的,但是经过控制模块后,虽然输出也有直流电12V,但是没有磁力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求解?????

网友A:
把电磁铁的线圈接上模块,控制模块输出电压之后再使用万用表进行测量,是否真的是还有12V电压进行供电电磁铁。
怀疑楼主空载测量的电压是假电压,驱动不了真实的线圈负载的。

网友B:
模块负载能力不够,一接通就过载保护了

网友C:
既然有电压就吸,那楼主确定一下线圈是否真的有电压呢。 楼主量线圈哦,不要量线圈上一根线和控制箱内的另一根线啊。

这和控制模块有关系吗?不明白

网友D:
测量负载位置电压为准

网友E:
原配电路还是改造?
我也认为是容量问题

网友F:
带负载后量电压。

网友G:
你测量一下没有接模块时门吸的电压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再测量一下接模块之后的电源是直流还是交流,再分别测量一下电流各是多少。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H:
线圈有没有测量下电阻,有可能线圈坏了所以没有磁,就像电磁阀线圈一样

网友I:
我也怀疑电源容量不够了。

网友J:
觉得各位说的有理,可查电源负载电压和线路连接是否可靠等。

网友K:
回复 网友A:
对,电压的电源容量太小,驱动不了电磁阀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更改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L:
接上线圈再次测量看看电压还有没有12V.

网友M:
电源容量是不是选小了?换个大点的试下。

网友N:
测电压是在什么位置的电压,要是在线圈两端还有电压还没有磁性就是线圈断线

网友O:
我昨天碰到一个问题,电磁阀老是不动作,在电磁阀插头处量电压为零,检查线路正常,最后查出是插头断路,真稀罕

网友P(2015-12-24):
看下电磁阀的功率是多少   如果供电电源小于电磁阀的功率   虽然有电呀是驱动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