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和智能相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5-10-08):
大家好,我想问问欧姆龙CP1H和欧姆龙FH智能相机控制器通讯,PLC作为上位机控制相机拍照,接口为RS232,应该选用什么样的通讯协议,请大家帮忙我,等待回复. PLC设置里应该设置成什么,采用什么指令协议通讯?
补充相机的通讯方式 图片 ,

网友A:
HOSTlink不知道好不好使。

网友B:
串口无协议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C:
相机支持什么协议?

网友D:
把相机支持的协议发上来 大家才好给你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232通讯 一种是PLC通信 一种是无协议,哪一种比较好,PLC通信的话在CX软件中模式里没这个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C:
232的协议有2种: PLC连接通信 和 无协议方式

网友E:
设备都是欧姆龙的应该支持欧姆龙自己的hostlink吧。

网友F:
欧姆龙自己的应该比较容易通讯吧 hostlink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