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5-10-09):
不多说,上图。220电容启动运行的电机。直接换两根线就可以了为什么?

网友A:
这个基础知识说来话长,百度下很清楚

网友B:
不可能的,上设备实物图吧。
单相的220V交流电源,两根线之间,没有正负极区分的说法,每秒钟两根线之间的正负极轮换50次,甭管你如何对调电源进线的顺序,所以被成为50HZ的交流电源。

网友B:
还有,怎么红圈里面会自动掉换接线头?里面有自动转换器?

网友C:
单相电机有两个绕组:一个主绕组工作绕组和一个启动绕组副绕组,副绕组与主绕组之间有一启动电容两者相差90°电工角
。启动绕组由于电容有使电流超前于电压的功能,和主绕组的电流产生相位差并形成旋转磁场,使电机启动。要使电机反转,只要交换两个绕组中的一个绕组的首尾接线就可实现单相电机的反转。

网友D:
我不知道工作原理,只会用,只知道那个电容可以改变正反转的方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工作原理,只会用,只知道那个电容可以改变正反转的方向
真的和我一样,只知用而不懂原理。

网友F:
如图所示,单相电动机正反转接法:

网友F:
还可以这样:

网友G:
接线图跟原理图不匹配吧,接线图上2个绕组没接在一起吧,红1、红2为一绕组, 黑A、黑B为串接启动电容后的另一绕组

网友H:
学习了,我从来没有关注为什么,因为我是使用者,不是制造电机的厂家!

网友I:
这个单相电机有好多种接法 还有不需要电容就 可以启动的

网友J:
楼主4说得正确啊。

网友K:
我也是只知使用,至于原理还真没深入了解。

网友L:
需要改的是过电容后接哪个绕组。

网友M:
回复 网友C:
这个正解,有启动电容

网友N:
4楼8楼老师说的很好了。

网友O:
我看说的都很好啊!单相电机有离心开关一共就10个线头吧!

网友P:
这要求电机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相同不然会烧电机

网友Q:
单相电机,绕组一个是启动线圈,一个是运行线圈。所谓启动线圈就是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造成相位滞后90度,当然是理想元器件的状态下。这样,两个线圈就有相位不同的电流通过,就会有旋转磁场,三相电本身相位差120度,所以有旋转磁场,不需要启动电容,转子切割磁力线,感应电流产生。单相电机改变方向,就是对调2根线,即改变启动和运行线圈,进而改变了旋转磁场,所以实现正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正反转接220v的接法。

网友R:
引用 网友C:
单相电机有两个绕组:一个主绕组工作绕组和一个启动绕组副绕组,副绕组与主绕组之间有一启动电容两者相差90°电工角
。启动绕组由于电容有使电流超前于电压的功能,和主绕组的电流产生相位差并形成旋转磁场,使电机启动。要使电机反转,只要交换两个绕组中的一个绕组的首尾接线就可实现单相电机的反转。
 这个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就是第三副图的解释。但是无法解释前两富图的对调两根线就是改变正反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前两图是实际电机的接线方式。后面一副是我理解的单相电机原理图。就是和原理不一样啊,所以才郁闷的。搞不懂为什么两根红线一换就好了。

网友S:
这些都是经验啊!不用,过段时间就忘了!

网友T:
重温单相电机绕组知识

网友U:
引用 网友Q:
单相电机,绕组一个是启动线圈,一个是运行线圈。所谓启动线圈就是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造成相位滞后90度,当然是理想元器件的状态下。这样,两个线圈就有相位不同的电流通过,就会有旋转磁场,三相电本身相位差120度,所以有旋转磁场,不需要启动电容,转子切割磁力线,感应电流产生。单相电机改变方向,就是对调2根线,即改变启动和运行线圈,进而改变了旋转磁场,所以实现正反。
说的很全面

网友V(2016-07-17):
你把N线接到另一个线圈的端子上就反转了

网友W:
更换接电容的那两根线

网友X:
两根线接的是绕组的头和尾,所以接头正转,接尾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