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9):
wincc flexible 变量里有保存参数和保存数值的功能吗,就是在调电后,下次启动时变量中的数据不会变为初始值而是当前值。

网友A:
应该是没有这个功能
保存数值的功能可以用PLC来实现

网友B:
这不就是配方的功能吗

网友C:
调用函数

网友D:
好像屏内部变量,断电再上电后会恢复初始值

网友E:
一般变量我都是用plc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