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9):
   我厂一台1000KW高压电机拖动的设备,因扩大产能需要,现再增加一台同样的电机,硬轴连接双拖动。电机都是绕线式,液阻启动,轻载启动,不调速。请问这样的拖动对启动、运行、保护等有什么特别要求吗?设备改造厂家说要加同步器,但还没有提供相关资料,请问是怎么个同步法,有这个必要吗?
   有用过双电机拖动的大侠请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们这用到的双电机拖动是两个电机输出至一个变速箱,这样也能达到同步,再就是你可以看看多功能行车的大车也是两个电机加两个减速机,减速机必须是相同规格,变比必须相同,判断两台电机是否同步只要检测两台电机运行时的电流有没有偏差就可以知道

网友B:
并联驱动,不调速。简单呀。启动电阻一致即可。

网友C:
这个不要考虑拖动设备类型吗?

网友D:
应该说与行车的大车采用两头(两只变速箱有区别)

楼主:
设备为甘蔗糖厂用撕解机,与电机同转速,两端轴伸与电机硬连接。
那厂家所说同步器是否忽悠?
那么启动一台后再启动另一台是否有影响?

网友E:
既然都没有使用到变频调速,干嘛要增加同步器?感觉顶多就是和个控制两台马达的液阻启动器同时得电同时启动而已吧。
另外两台马达转轴机械硬连接,就相当于增大转轴总功率,增大扭矩,功率并联叠加对吧。这样的话,必须两台马达同时得电同时启动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并联驱动怎么能一台一台的启动呢?应该是两台同时启动吧?一台一台的启动会有问题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A:
大电机一般都没减速机吧

网友F:
液阻启动,不晓得阻值是否一样,不过既然是两台大电机,一般也不会多精确吧。

网友G:
最后有质量上乘同品牌同型号同容量的产品

网友H:
引用 楼主:
设备为甘蔗糖厂用撕解机,与电机同转速,两端轴伸与电机硬连接。
那厂家所说同步器是否忽悠?
那么启动一台后再启动另一台是否有影响?
2台电机输出的转矩、速度必须同步,否则就会有一台电机工作在发电状态,起到画蛇添足的作用

网友I:
硬轴连接的两台电机会自动同步,如果一台速度低一点,速度高的一台会负荷加重从而减速,这样速度低的一只会加速,如此循环就自动保持同步了。轻载起动为何用绕线电机?要调速吗?可以两台同时起动,但由于是轻载起动,也可先起动一台,然后另一台再通电,再切除转子电阻。后来起动的这一台起始转速不是零,而是已被另一台电机带升到额定转速,因此当定子通电后,可以马上切除转子电阻

网友J:
一定要加同步器的,要不能就达不到做功叠加的作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硬轴连接的两台电机会自动同步,如果一台速度低一点,速度高的一台会负荷加重从而减速,这样速度低的一只会加速,如此循环就自动保持同步了。轻载起动为何用绕线电机?要调速吗?可以两台同时起动,但由于是轻载起动,也可先起动一台,然后另一台再通电,再切除转子电阻。后来起动的这一台起始转速不是零,而是已被另一台电机带升到额定转速,因此当定子通电后,可以马上切除转子电阻
12楼的坛友正解、异步电机有转差率的,只需要考虑电机同型号同品牌。
11楼考虑的多了,怎么会有一台工作在发电状态呢,除非两个电机额定转速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硬轴连接的两台电机会自动同步,如果一台速度低一点,速度高的一台会负荷加重从而减速,这样速度低的一只会加速,如此循环就自动保持同步了。轻载起动为何用绕线电机?要调速吗?可以两台同时起动,但由于是轻载起动,也可先起动一台,然后另一台再通电,再切除转子电阻。后来起动的这一台起始转速不是零,而是已被另一台电机带升到额定转速,因此当定子通电后,可以马上切除转子电阻

个人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第一次接触,心里没底,问一问大家。
还有一个担心是,后起的那台定子会不会发出一些电压,接通电源时有没有影响?

网友L:
没有接触过,看12楼的解释,似乎有理;不知有不有类同的实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硬轴连接的两台电机会自动同步,如果一台速度低一点,速度高的一台会负荷加重从而减速,这样速度低的一只会加速,如此循环就自动保持同步了。轻载起动为何用绕线电机?要调速吗?可以两台同时起动,但由于是轻载起动,也可先起动一台,然后另一台再通电,再切除转子电阻。后来起动的这一台起始转速不是零,而是已被另一台电机带升到额定转速,因此当定子通电后,可以马上切除转子电阻
这是懵了还是不懂电机拖动原理,即使体育老师交电机学也比这水平高啊。看来论坛里真是鱼龙混杂,脸大不害臊的有的是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硬轴连接的两台电机会自动同步,如果一台速度低一点,速度高的一台会负荷加重从而减速,这样速度低的一只会加速,如此循环就自动保持同步了。轻载起动为何用绕线电机?要调速吗?可以两台同时起动,但由于是轻载起动,也可先起动一台,然后另一台再通电,再切除转子电阻。后来起动的这一台起始转速不是零,而是已被另一台电机带升到额定转速,因此当定子通电后,可以马上切除转子电阻

个人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第一次接触,心里没底,问一问大家。
还有一个担心是,后起的那台定子会不会发出一些电压,接通电源时有没有影响?
后起的那台电机叫他力起动法,就是由其它驱动力先让电机转起来,然后再通电,由于转子接有电阻,接通电源的瞬间冲击电流不会很大,然后切除转子电阻。后起的电机不会发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硬轴连接的两台电机会自动同步,如果一台速度低一点,速度高的一台会负荷加重从而减速,这样速度低的一只会加速,如此循环就自动保持同步了。轻载起动为何用绕线电机?要调速吗?可以两台同时起动,但由于是轻载起动,也可先起动一台,然后另一台再通电,再切除转子电阻。后来起动的这一台起始转速不是零,而是已被另一台电机带升到额定转速,因此当定子通电后,可以马上切除转子电阻
这是懵了还是不懂电机拖动原理,即使体育老师交电机学也比这水平高啊。看来论坛里真是鱼龙混杂,脸大不害臊的有的是
那你具体说说那里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