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9):
1、淘宝想买一个,没有官名不好搜;
2、如果用2个水晶头+一段网线,应该如何压线?

网友A:
水晶头,搜ABB 水晶头就有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晶头,搜ABB 水晶头就有好多
谢谢!!!!

网友B:
水晶头分为4线水晶头,6线水晶头和8线水晶头。
4线和8线使用极为常见,比如电话线水晶头,网线水晶头。
看一下面板插口是几线的水晶头插口,可以看出的,至于压接线的顺序,最好拿原装线来测量过或者翻阅相关型号的ABB变频器用户手册查阅。

网友C:
对好颜色就可以了,我这里的3M静电手环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D(2020-08-12):
1rx  2gnd  3tx 45空67gnd 8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