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线

楼主(2015-10-09):
有一台 台达变频器型号VFD43B,需要跟生产线同步 ,已知生产线有输出的同步型号(0-10V),假设变频器参数已设置成通过AVI模拟信号的方式控制转速我要怎样接线.第一个图为说明书上给的接线图,第二个图为我想的接线图.想请高手指点哈第二个图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参数要设置好。

网友B:
接线是对的

网友C:
只接AVI和ACM加屏蔽就行了

网友D:
ok线路不要太长。

网友E:
第二个图和第一个图是一样的没问题,用的是屏蔽线

网友F:
学习了,楼主的想法很好!

网友G:
加速时间要设一样了。

网友H:
接线没有问题,学习楼主的认真态度。

网友I:
电位器连接导线需用蔽屏导线

网友J:
这样接没问题

网友K:
对的,参数好好调

网友L:
图按说明书画的没问题的

网友M:
参数要调节好 加减速时间要匹配

网友N:
学习一下,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O:
怎么没看见FWD和DCM端子启动呢

网友P: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频率给定源是你的机床来的0-10V信号源还是你的电位器?不能混淆了。

网友Q:
是否考虑更好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Q:
怎样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