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9):
从百度上得知

之前也接触过一个控制水位的阀,就是第二张图所说的接在端子上,但是这次风阀与电控柜的距离有点远,不知道是否可行。这次的要求是设备的装置开启时,风阀也开启,保证风量,当然也可以不与电柜联动,单纯与设备联动。问题就是,那这样的风阀是不用什么操作直接到现场由电工装好调试,还是也需要由电控柜厂家调试,毕竟也会需要延时的功能。感觉功能是简单,描述也少,就是觉得怪怪的.好吧,越来越相信实践出真知。有些东西都没怎么接触过,停留在理论。

网友A:
哪有那么复杂,不就是风机、风阀联动,该联动仅是个说法而已,并非等同于两电机间的速度准确联动,快、慢都不行。风阀早一点开,迟一点开,没那么严格的要求。
还有你这个联动,是用于什么地方,是消防?还是通风?不同用途的控制有区别,消防是消防的控制方式,而通风是通风的控制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于设备开启后,电动风阀开启,快速增加风量,我感觉也挺简单的,只是不知道实际操作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知道了,是用于降压启动,避免较大的启动电流,如果系统有调节风量的需求,建议安装一台变频器,用变频启动,可以不用风阀,因为变频启动电流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风机的那个电机就是用变频启动的,主要是分出来的风管比较多11个,早上电话跟控制柜的厂家沟通过,和我们工厂这边的师傅也了解过,带上电动风阀,到现场和对方的设备连接好就可以了。功率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不与控制柜联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