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9):
三相0.25KW搅拌器,0.76A额定电流, 选GV2PM05C好还是06C好?  05C电流是0.63-1.0; 06C电流是1-1.6;

网友A:
施耐德GV2电动机断路器用于电动机的隔离、短路保护、过载、缺相保护,也可直接控制电机,选GV2PM05C

网友B:
个人认为选GV2PM05C好。

网友C:
选择标准:电机额定电流在电机断路器动作范围内!
因此:GV2PM05C是必然选择!
频繁正反转另外考虑,那种电机建议在电机内部加装过热保护开关,外部断路器保护不能确实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