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9):
我这有一台丹佛斯的机器,来的时候静态检测他的可控硅坏了一个,预充电板坏了,其他的主板啊,控制卡啊,模块啊都是好的,现在东西都换完后上电空运行正常,三相输出电压平衡,但是一带电机,电机就开始抖动运行,就像缺相一样,并且输出电流有两路上不去,拿钳形表测了两回,还是一样的结果。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我把霍尔检测线拔掉,电机运转就正常了,电流也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霍尔也是新的,检测线也校过,主板也拿另一台好机器上的,驱动板也换了,还是一个结果,只要插上霍尔就不行)

楼主:
丹佛斯VLT5000系列的

网友A:
霍尔的相序没错吧

网友B:
带小电机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电机也不行,运行也是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功率的丹佛斯变频器霍尔大部分都是没有相序的

网友C:
电流检测回路有问题吧

网友D:
U,V,W,的驱动顺序没有搞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不会错的,它驱动在一块单独的板子上,并且各路都做了标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又换了块主板和IO卡,还是一个样,控制卡也换了,就是不行,拔掉霍尔就没事,见了鬼了

网友E:
再换新霍尔

网友F:
帮你顶上去,我也想知道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G:
霍尔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霍尔换了三个新的,还是不行,还是不对

网友H:
有没有可能是V/F控制?我碰到过,但不是丹佛斯,是施耐德,和你的现象差不多,频率低的时候电机不抖,频率上去了就抖的厉害,把V/F功能关了,就正常了,你试试看,是不是这个问题,祝你顺利搞定,搞好了也把原因说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电流检测回路有问题吧
同意。

网友J:
软件先恢复出厂,事先备份参数。
如果还是依旧,怀疑霍尔自身的问题,有条件的话,在同型号的机器上拆卸原装完好的霍尔安装到故障机去。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种方法试过了

网友K:
看看摆频设置参数,再重新设置一下看看。

网友L:
用无PGV/F控制,启动时用电压表检测电压是否平稳上升。   再查霍尔相续是否有误。

网友A:
楼主在哪里工作啊,是上海三信吗?地板有点熟悉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相序怎么解释

网友M:
电机功率超负荷?

网友D:
问题还没解决吗?期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可能是V/F控制?我碰到过,但不是丹佛斯,是施耐德,和你的现象差不多,频率低的时候电机不抖,频率上去了就抖的厉害,把V/F功能关了,就正常了,你试试看,是不是这个问题,祝你顺利搞定,搞好了也把原因说一下。

真的吗,我的康沃G5跟你的现象反过来,低频抖,高频就正常,我试试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