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9):
西门子440变频器,运行中出现故障报警f0022,已检查端子接线及接地不良,请高手指点!

网友A:
F0022功率组件故障,多大功率?模块是否正常?

网友B:
运行到什么时报报警,需要维修可以找我哈。

网友C:
可能是绕组异常,有条件的话,建议测试下绕组的电阻相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