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9):
我用台达的PLC 做的控制 中间有4个中断控制 分别是脉冲 计数比较产生 去年以前 都是EH2 系列的在运行 没有问题,从去年开始 更换为EH3的系列 就没有正常一开始还可以认为是升级不完善 ,但直到现在 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我还在纠结 ,是程序的问题还是PLC升级不完善 。在此论坛有高人吗 给个建议

以前 用EH2 的PLC 已经 有三四十台机器运行了 现在我改反思 台达这个公司的产品的可靠性 和服务是否靠谱吗

楼主:
请高手 指点 要不要把程序看一下

网友A:
把设备上不正常的现象的开始与经过还有结果描述一下,看一下究竟是哪里的问题,给楼主提供一下解决问题的思路。
至于看程序,就免了吧,要是楼主的程序有几千上万步,除非楼主自己,在没有见过楼主设备的真实面目的情况下,谁会有空去完全凭自己的想象去研究一大堆代码?

网友B:
按理说EH2能办到的EH3完全可以办到。我也是由2升级到3,不过我们没有用到中断,只用到扩展的RS485卡,这个卡在EH3里面就有区别于EH2的不同用法,并且相互不匹配。
台达升级后的产品有时候特殊寄存器的定义会有所改变,你还是好好核对一下关键点的特殊寄存器,看对不对。

网友C:
我们曾经遇到了台达某个产品,升级,结果瘫痪了!

网友D:
或可观察相关指令有不有细微的差异,等。

网友E:
EH3系列相比EH2的运算速度要快的多,所以同样的程序,扫描周期会短些,程序看一下是不是与这个有关;

网友F:
什么现象,PLC很好,我用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