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9):
   如题,光电开关型号为杰诺电气的LM12-3004NA,三线制,PLC是西门子S7-200 SMART(ST40),看图是蓝线接负,宗线接正,黑线出来接个负载再接正,百度了下,有人说黑线直接接PLC输入就可以了,照做,不行,接近开关上指示灯亮但是PLC收不到信号。后来根据原理图,接个电阻进去,再把黑线引入PLC输入端,可以收到信号了。
   我的问题就是:网上的说法似乎不需要接电阻,是这样吗?这个电阻到底要不要接呢?如果是三菱的PLC,是不是就不要接了呢?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9806

http://tieba.baidu.com/p/3224914683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这种资料我也看过类似的,我配了电阻后成功了,现在就是想问问:是必须要电阻吗?不配电阻是不是一定就不行?

网友B:
光电开关在型 号上也是有区分的,你选型时注意下就没这麻烦了

网友C:
呵呵;有NPN及PNP的,不过输入的公共端可以接0V,也可以接+24V来适应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有NPN及PNP的,不过输入的公共端可以接0V,也可以接+24V来适应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需要配电阻

网友E:
你的光电开关是NPN型,PLC的输入应该是接成PNP的了,所以PLC收不到信号,如果把PLC改成是NPN输入就可以了。接个电阻就可以了。
1.你的电阻是怎样加进去的,怎样接线的
2.PLC有信号时光电开关上的指示灯是亮的还是不亮的

网友F:
NPN、PNP型不一样一般三菱的用NPN型低电平有效输入电平

网友G:
自己选型错误就不要怪别人啊

网友H:
还是版主懂的多

网友I:
在M端可以接+极,也可以接成负极。smrt PLC是可以自选NPN输入或PNP输入的。
一般我都用NPN输入方式,也就是在M端接+电压。

网友J:
接近开关有分NPN和PNP的,NPN:电流流出,低电平有效,有信号时黑色信号线为0V;PNP:电流流进,高电平有效,有信号时黑色信号线为24V。不管用NPN还是PNP,要看楼主PLC的输入控制方式是怎样的类型,更改一下接线接法就可以了。一般亚洲习惯用NPN,欧美喜欢用PNP,

网友K:
还没了解透传感器的性能啊,基本知识啊······   少走一点弯路,不过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共同进步,错一次是好事,加油!!!!

网友L:
我一般都选择npn型的开关

网友M:
加电阻可以后,再去掉电阻,情况如何。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接近开关有分NPN和PNP的,NPN:电流流出,低电平有效,有信号时黑色信号线为0V;PNP:电流流进,高电平有效,有信号时黑色信号线为24V。不管用NPN还是PNP,要看楼主PLC的输入控制方式是怎样的类型,更改一下接线接法就可以了。一般亚洲习惯用NPN,欧美喜欢用PNP,
分析透澈!

网友J: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接近开关有分NPN和PNP的,NPN:电流流出,低电平有效,有信号时黑色信号线为0V;PNP:电流流进,高电平有效,有信号时黑色信号线为24V。不管用NPN还是PNP,要看楼主PLC的输入控制方式是怎样的类型,更改一下接线接法就可以了。一般亚洲习惯用NPN,欧美喜欢用PNP,
分析透澈!
过奖了!我本身做传感器代理的,有相当部分客户在传感器的选型上,是不考虑NPN还是PNP的,所以有些时候他们要我某个型号的时候,我都要确定一下PLC接法,必要时还有拿个合适的样品到客户那边试过才确定。免得后面问题多多

网友O:
刚好做个设备也是碰到这个问题,相机需要pnp触发,当时用NPN接近开关,发现干扰很厉害,后面才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加了个固态继电器转换

网友P:
NPN输入方式和PNP输入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有知道的大侠给说道说道

网友Q:
NPN输出高电压,PNP输出低电压【不知道说反了没有】
这个主要是根据控制方式选择吧,有的设计需要高电压,有的需要低电压。偏要说其中的奥秘,还没有研究过。

网友Q:
有关电阻的原理,应该是上拉电位或者下拉电位吧。

电阻要求能耐得住控制电源电压,且能够满足控制点的电流要求。

网友J:
引用 网友P:
NPN输入方式和PNP输入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有知道的大侠给说道说道
对于逻辑输入,没有什么明显的优缺点之分,纯属个人喜好。不过个人觉得NPN会好一些,控制负极OV对于开关电源的保护会好一些,特别是走线比较远的,会有浪涌干扰。

网友R:
重温传感器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