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采集量计算

楼主(2015-10-09):
组态王采集的数据是3652,这是个3.7V电压,我用仪表显示的,如何能让仪表显示3.7V,是不是将采集的数除以1000就行,怎么操作呢?

网友A:
组态王采集到的数值:3652是来自于何方?是来自于仪器仪表或者是PLC通讯传输上来的数据对吧。如果是从PLC采集的,直接在PLC内部编制算数运算程序进行处理即可。
用工控机的组态王软件采集到的数值,一般都是使用电脑的显示屏进行显示好方便进行监控的,电脑采集到的数值,又传输到仪表里面显示吗?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仪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的数据采集模块,采集的数据用组态王图库里的仪表显示的,其中一个仪表可以显示数值。没经过PLC直接用的IPAM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组态王不能处理数据么?

网友B:
看看组态王数据词典工程值与实际值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好了,我用的数据改变命令语言,将采集值计算了。可是我先在的问题是我用西门子PLC采集的温度,传到DB块里,然后用组态王读DB数据,读的数据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