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9):
是一个移栽台的驱动伺服电机,驱动器型号MCDKT3520CA1 。现在工艺要求启动和停止瞬间要柔和点。不能急起急停。线路板上很多元件没焊接,晃动过大会引起过波峰后元件浮高。厂家没提供说明书,打电话他妹的都不接。上松下电机官网也没下载到。想到这里来寻求帮助了,知道的告知下调整那几个具体参数。10积分微表谢意!

网友A:
这个觉得是程序里面设置的,加减速时间设置吧,时间加长一点可以不

网友B:
我来帮你找个手册
链接:http://pan.baidu.com/s/1jGJCrZK 密码:3t0b

网友B:
楼主慢慢调增益,及加减速曲线吧,你这个功能松下没有问题

网友B:
调好楼主说说心得吧,伺服这方面的功能也是一大技术技巧
+5

楼主:
先谢谢兄台的热心相助,先研究下说明书,明天搞定了再追加。估计启动好办,停止有点麻烦,因为要涉及到精确定位。

楼主:
调了触摸屏上的偏置速度,由原来的500加到了2000.加减速时间由200调整为0.启动瞬间震动改善了些,如果加大时间启动瞬间震动明显加剧。还是不理想。停止要好很多,可以达到要求。在驱动器调小了机械刚性设定。第一位置环增益。似乎没效果。高手在哪里?指导指导!

网友C:
起步与停止要缓慢,您应该在程序上调加减速时间,伺服参数只能调出相对应的运动效果,即整定时间缩短,如果是运动欠冲或过冲,抖动等才需要考虑调节伺服增益,针对您的问题,应该是会对脉冲加减速时间,脉冲启动频率、脉冲最大频率才是您需要调整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加减速曲线是伺服参数修改,还是脉冲频率修改

网友B:
注意调整位置环增益P1.00,速度环增益P1.01,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P1.02,等系列参数调整,如果机械部分没有问题的话,肯定可以调整好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也有道理,要程序脉冲频率结合起来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了触摸屏上的偏置速度,由原来的500加到了2000.加减速时间由200调整为0.启动瞬间震动改善了些,如果加大时间启动瞬间震动明显加剧。还是不理想。停止要好很多,可以达到要求。在驱动器调小了机械刚性设定。第一位置环增益。似乎没效果。高手在哪里?指导指导!

针对您的问题,在这里给您个调法“
1、先把驱动器设置成自动整定,让电机来回跑,跑一段时间后再读取参数,发现刚性惯量之类的都会发生变化
2、然后把自动调整设置为手动调整,电机来回运动状态下,一边观察波特图位置曲线一边调整第一位置环增益,第一速度环增益,第一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先单个调整,慢慢增大或减小看波特图位置偏差效果,)具体也不是三两句话就可以把您教会,这个要自己多去玩,玩几次就懂了
3、最好把自适应滤波器打开,松下有的自动调节振动功能
4、GOODLUCK!!!
+5

网友C:
松下的伺服从很好的A4慢慢没落了,如果用好性能的,果断选择YASKAWA    就算富士的也比松下的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脉冲

网友D:
加减速时间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