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不能仿真模拟

楼主(2015-10-09):
为什么GX Works2 不能仿真模拟,点开仿真按钮时总是显示下面的提示

网友A:
没有安装好
或者安装文件被清理掉部分
建议重装

网友B:
你这个是与PLC连接通讯的吧?模拟仿真应该不是这样的,是软件内部仿真的

网友C:
离线模拟可以的,你这个是传plc程序的吗

网友D:
你这是在线模拟,选离线模拟试下。

网友E:
是要把PLC里面的程序读出来仿真模拟吗?GXworks2下面有个像显示器的图标那个就是。

网友E:
是要把PLC里面的程序读出来模拟仿真吗,GXworks2里面有个像显示器的图标那个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这里面还分离线模拟与在线模拟?这两个模拟在GX Works2里面如何进行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这个里面只有模拟开始/结束,并没有标识在线模拟与离线模拟

网友F(2015-11-13):
楼主,我也发生此问题了 联系三菱客服无果,自己研究2天后终于得到解决
关闭网络防火墙后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