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9):
富士FRN7.5G变频器输出缺相,经测量是U相输出电压低,V,W相正常,通电启动测量上臂驱动光耦A4506 2脚电压1.5V,3脚0.3V,下臂光耦2脚4.8V,3脚5.0V,其它正常2脚3.2,3脚2.6。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电压呢?代换光耦无效,测量电阻值基本一样,从一正常的机子代换比较,确定故障在驱动板。但怎么测量也发现不了可疑 之处,哪位高手修过类似故障,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驱动电压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B:
模块驱动输入有可能损坏。此现象多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它两相电压是一样的,唯独U相上臂光耦饱和导通,下臂却是截止状态,用示波器测量U相上下臂一点脉冲也没有。

网友B:
是模块拆了量的吗?拆了量,包括测驱动波形。单独量模块触发集阻值。

网友B:
及在触发极加电压,看模块导通状态

网友C:
继续往前面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一正常的机子拆板来对比,故障在驱动板,CPU板正常,模块也正常,静态电阻值一样的,代换光耦也一样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