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设计编程技巧

楼主(2015-10-10):
大家都畅谈一下PLC编程设计中,所使用的编程方法及理念,给后来者一些指引,少走弯路,技术藏着是不值钱的,科技强国,大家一起共同进步!!!

大家随意畅谈从业PLC的经验吧

在我理解的编程技巧,无非就两点
1、简单的设备按顺序编程
2、比较复杂的设备先按块编程,即是把一台复杂的设备分开N个模块,单独编写及调试,最后再整合在一起成为一套完整的程序

编程步骤:
1、先规划定义好各输入输出点,各轴定义等
2、地址分配,分配好各轴及各功能块的地址
3、编写全安条件
4、编写块程序
5、整合程序
6、调试修改

以上纯属个人的经验,我也想学学各位大神的经验,各大神请赐教!

网友A:
楼主是个高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个高手吧。

最重要的流程图没有写出来,高手在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个高手吧。

最重要的流程图没有写出来,高手在楼下。

所以高手们要多多指教啊,流程图是针对时序处理和工艺处理,应该放在后面整合的时候编写

网友C:
1:深入了解工艺过程。
2:了解技术协议要求。
3:手动功能
4:配方
5:自动功能
6:信息与报警
7:用户管理
8:文档

网友D:
这次吃大亏了,重要的是沟通交流,技术要求一定要明确,书面确认,不允许随意修改。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正式这样呀,最近搞得这个项目我都要哭了,机械工程师也没个具体的动作图,大致口头讲解了一下,选的气缸感应器也是,有2线的,有3线的,有敞开型的,有常闭型的,我都画好图,接好线了,程序也写好了,又告诉我双头电磁阀用的地方不对,要用单头的,之前单头的要用双头,工作位原点位也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式这样呀,最近搞得这个项目我都要哭了,机械工程师也没个具体的动作图,大致口头讲解了一下,选的气缸感应器也是,有2线的,有3线的,有敞开型的,有常闭型的,我都画好图,接好线了,程序也写好了,又告诉我双头电磁阀用的地方不对,要用单头的,之前单头的要用双头,工作位原点位也是反的,,,

这些配合必须要先明确哦,他们选型之前应该要先跟电控的沟通吧,不然就乱套了,不是能安装上去就OK的,连NPN PNP都没了解,那肯定是有问题了,

网友F:
这些都是需要时间慢慢酝酿的哦,楼主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次吃大亏了,重要的是沟通交流,技术要求一定要明确,书面确认,不允许随意修改。

原则上是严格按技术文档,即生效合同做,但有些时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都是考虑后期的再合作问题,到了现场改这改那也是正常的,不过不要改得太过分,不是推倒重来那种就行,

网友E:
回复 楼主:
之前别人做过一套设备,完全仿制的,我电气部分没怎么改动,机械设计也是参考之前那个设备搞得,我认为他们都会不变的,结果变了又不给我说,而且中间机械设计换了三个人来搞,直到调试的时候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别人做过一套设备,完全仿制的,我电气部分没怎么改动,机械设计也是参考之前那个设备搞得,我认为他们都会不变的,结果变了又不给我说,而且中间机械设计换了三个人来搞,直到调试的时候才知道

是中间的沟通问题了,呵呵,

网友G:
很多机械厂的机械设计师们都是只管他们的机械设计,至于电器部分,当然要电器工程师们来搞,还美其名曰分工明确。

网友H:
没多大的事,机器全部做好装配好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写程序了。电气工程师如果机器都看不懂,那还做什么工程师?机器一好,边写边试,一天二天就完工了。哪里不行改哪里。
直到现在,我真没有把怎么一台普通机器的编程特别的看重,我看重是机械设计这块。机械结构,从我的经验上来看,越来越比电路复杂得多。
机械是无法短时间就可以改好的,特别是原理上的错误,那是没得改的。程序上出了错误,了不起重写了。

IO分配好,最好是做一个图纸。先按图写一个手动,所有的机器都要有手动的,要不然你怎么调啊?
然后再做自动,手动和自动分开,相互不相关。自动就一步步来,动作别乱写,近机器动作的流程,一步步把自动过程做完,感觉好简单的样子。
机器正常运行了,然后再加上辅助的东西,比如计数,密码。
触摸屏和PLC同步进行,这样不会乱套,也不用找去找来的。
全部写完后,正常开机操作,在操作过程中,写程序的你,一定要自己动手操作,这样就会发现一些bug.发现一个改一个。然后就完工了。

网友I:
我的思路是现在的PLC容量都比较大,所以先按照设备运行规律能多写就多写不怕啰嗦,只要能完成动作就行。然后静下心来找出逻辑关系逐步压缩程序,越小越好。

网友J:
回复 网友H:
你这都属于小程序…!

网友K:
编程要求整体方面的要确认好,顺序编程也可以按功能分块编制。

网友H:
管他机器大小,道理都一样。要学会换位思考。机器大小,与程序的大小关系不是很大。我有就二个步进电机的机器,PLC30点,程序有12000步,能说是机器大小么?

网友C:
回复 网友H:
小程序可以这样搞搞。。

如果要搞生产线,或是非标设备,等设备全部都安装好了后再开始写程序,项目周期会被你拖得很长。项目经理或是老板是不答应的。

等机械图纸、电气图纸、工艺流程都清楚了,就可以开始准备程序了。

在准备程序的时候,其他人员可以采购、加工、安装。等安装差不多了,程序准备也差不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