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0):
要选择编码器,发现同线编码器,价格相差非常大。
想请问各位,为什么他们价格相差如此大,价格低与价格高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其实就是硬件参数和硬件性能不一样的。
以前论坛有一位国产编码器大师,解释了什么叫光学实刻线的编码器,什么叫用电子线路板的半导体元件虚拟出编码器分辨率的“线”的编码器。后者性能当然不如前者用真实的硬件实现和稳定。

网友B:
这个吧,就有点像 夏利和宾利的区别,都是车为啥差距这么大呢?

另外,输出方式,防护等级....都有关系

网友C:
决定价格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肯定是性能,性能高、可靠,肯定价格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