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0):
哪位好心人能分享一下异步电机绕线教学视频

网友A:
电机绕线是个幸苦活,需要技巧和耐心,搞清楚电机的槽数和极对数,还有就是每相电流在每槽的流向确定首尾端,线径这些都是有资料可查的。

网友B:
电机绕线是个幸苦活!没多少利润可挖的!如果有理论基础的话!上手很快的!看懂绕组展开图,掌握下线方法。主要就是实践

网友C:
主要是手头功夫吧,知道方法后,还需动手做。
没注意过这方面的视频。

网友D:
论坛里有电机绕组视频

网友E:
这玩意没什么噢妙,我以前干过,我是边干边拉呱,一组下错了下一组就下不上了。数据就不要记了,现在出的电机五花八门只能是照着旧的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不能给介绍一下都需要什么物品么,最好详细点

网友F:
必须的工具有:绕线机、线模、划线板、绝缘纸、裁纸刀、绝缘套管、电烙铁、电工刀、量线规、万用表、摇表等
下线是手工工艺,也很简单,反复实践才能下的好,定线模要有一定的经验,大小才能合适;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多炼多实践手熟罢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楼上说的太土豪了。1,划线板。2,压线板。3,长把剪刀。4,千分尺。这些卖漆包线的门头都有,有些可以自己做。拆线工具自己做,找一根30厘米长的扁凿,端部打成160度倾角,上部单侧开刃,用于把电机端部线沿铁芯挫掉,全部挫掉后用铁棍将槽内线冲出。
记住嵌线方式,跨距,槽内匝数,线径,周长,然后到卖线的那里让他给你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