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显示ERR23

楼主(2015-10-10):
汇川MD30045KW的变频器,上电时候只听见接触器在那里一下吸一下断开,面板只显示C。单独给板上电可以显示,直接报ER23.请问各位师傅,这个是什么故障

网友A:
拔掉风扇插头试试

网友B:
电源电压不正常供电,看看开关电源有没有短路的负载。

网友C:
应该是24V电源部分短路

网友D:
供电异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