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0):
SK系列变频器,参数不小心恢复出厂值了,现在想重新定义端子,可参数无法修改,请教各位大师,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办?多谢了!

网友A:
只知道,艾默生的EV1000,有一个参数开关之类。
见图中EV1000使用说明书的FP.01参数,我们使用中通常要改为0。
仅供参考,具体见SK系列说明书。

网友B:
变频器有个参数写入保护 一般改成0

网友C:
解决了,楼主回复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