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0):
线圈有整流的交流接触器有哪些,请帮忙提供一下系列型号,谢谢了

网友A:
又是整流又是交流接触器?什么概念,直接说交流输入的直流接触器不就得了。

网友B:
没听过这种说法。

楼主:
这种接触器我不知道怎么称呼,说的确实不规范,感谢指正

网友C:
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接触器。莫非是直流的。

网友D:
楼主说的可能是:交流接触器线圈浪涌保护器,并接在线圈上,作用是消除吸合时的冲击干扰。

楼主:
我说的是交流接触器线圈有整流元件,如正泰NC2接触器

网友E:
未使用过;不知控制电源为直流 还是交流吸合直流保持 或其他。

网友F:
有这种接触器属于新产品,低噪声好像是以节能为目的,不过现在的接触器质量都不错也都没噪声低电流。这种产品由于价格较高也就没多大市场,实际应该推广,基本就是交流吸合直流维持,维持电流相对很小。

楼主:
我说的就是这种交流吸合,直流维持接触器,值班室內普通接触器还是有噪音,所以想换这种接触器

网友A:
既然值班室的接触器有噪声,那么就是值班室的接触器需要维护了,一般都是两块铁芯之间的接触面生锈了,或者交流接触器的铁芯里面的短路环有问题了,需要拆卸出来检修。

网友G:
ABB的AF系列接触器从小到大全是交直流通用“线圈”。

楼主:
每次发贴都有新收获,三人行必有我师,论坛里大家都是我的老师。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ABB的AF系列接触器从小到大全是交直流通用“线圈”。
ABB低压电器真心不错,至少比某个狗屁门子质量好多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G:
对的,我接触到的进口设备上用的AC24V的控制电压,但拆开接触器里面有4个二极管桥式整流。再细看外壳上标注的AC/DC24V

网友J:
你采购直流接触器,搞一组整流装置不就行了,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K:
加装了补偿电容,快速吸合,然后电容会反馈给线圈供电,线圈电流小发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