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fc编程问题

楼主(2015-10-10):
在选择分支流程里a流程和b流程组成的,请问a流程中的转移条件的编号能与b流程中的转移条件的编号相同可以吗?

网友A:
不同流程的分支转移条件按相同资料看理解应该是可以的
你可以试下啊

网友B:
可以,但编写a跟b支流时要注意a跟b的完成流程时间会不一样,我用SFC写过用一个外部计时器信号作为4条支流的转移条件,其他设定时间一样,但好像完成时间会偏差我的是控制液压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编写a跟b支流时要注意a跟b的完成流程时间会不一样,我用SFC写过用一个外部计时器信号作为4条支流的转移条件,其他设定时间一样,但好像完成时间会偏差我的是控制液压电磁阀。
谢谢啦!

网友B:
不用谢,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