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器410报警

楼主(2015-10-10):
各位大仙,今天设备一个安川驱动器通电就报410,检查外部电压正常。拆开驱动器发现一个15W的电阻坏,更换后还是410报警,,,,,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提供安川驱动器的详细型号,到官网下载用户手册,翻阅故障代码与对策章节来解决问题。

网友B:
拨打安川技术支持电话,官网查电话

网友C:
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D:
看看有个光耦检测电压

网友E:
大师们好/我正在修一台SGDV-550A01A安川伺服,故障现象也是上电就报410.原始故障是;上电无显示.査开关电源芯片TOP244YN坏.后查出R104.R101.PC101.PC102坏.挽新件后开关电傆工作输出电压低.24V只有22V.5V只有4.8V.再后查出U301坏.挽新件后输出电压24V.5V正常,装机后上电即报410<欠压>.止此维修现入困境.请楼上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E:
故障以排除,伺服器以上机工作.七天半功夫沒白下呀.安川SGDV-550A01伺服器拔报410{欠压}过程是这样的;伺服器R,S.T主电源接触器闭合上电三相220V经三相桥整流,当CPU发出之令让三相桥内部可控硅导通在电容器组+.-极间形成310V电压.在此电路后边有一电压检测电.如310V正常CPU即显示RUN让机子工作,如310V不正常即报对应故障码,本机最后查出模块内部再生制动开关管短路使310V降低报410.挽模块后机子恢复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