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0):
罗兰700印刷机必须到达3000的启动速度才可以工作但是现在只可以到2900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印刷机的启动速度是使用马达进行驱动的对吧,那么马达是由变频器驱动的吗?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呢?上传图片看看?

网友B:
写清楚控制方式再发上来大家讨论下。

网友C:
这个2900的速度你是根据什么得来的?是实测还是驱动器的显示?

楼主:
是有变频器驱动主马达   主马达后撤驱动编码器     2900是编码器给的

网友A:
变频器有调整转速的操作机构,如果主马达转速不达标,可以操作变频器的面板进行提升转速。
主马达后面安装有编码器,只是做反馈真实的转速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