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0):
如如题。

网友A:
外行看看你的图片感觉没有难度啊。
COM PORT Configuration中设置串口参数,包括数据位长度,波特率,端口号,停止位。设置好后按OPEN打开串口,不管能不能打开串口,Message都会给提示。Close关闭串口。

然后再Send一栏中用16进制数填写要发送的内容,CRC会自己计算,填写完后,按Send键发送就可以了,如果要重复发送同一内容,那么按Repeat Send就可以了,它会按旁边设定的秒数间隔连续发送的。

最下面一行么就是接收的变量值属性:寄存器长度,是否带有符号,10进制。

楼主:
我想用该软件来查看所通讯设备寄存器里的数值,不知怎样操作。可以查看吗?

网友B:
这是一个串口调试软件吧,目的就是用来测串口设备和计算机之间的通讯是否正常而已。
至于想查看串口设备内部的所有寄存器的数据,是不可以的。

楼主:
知道了,谢谢3楼的告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串口调试软件吧,目的就是用来测串口设备和计算机之间的通讯是否正常而已。
至于想查看串口设备内部的所有寄存器的数据,是不可以的。

怎么可能不可以呢?就是麻烦一点,按通讯协议上编写SEND发送,然后在接收区内看返回值就可以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外行看看你的图片感觉没有难度啊。
COM PORT Configuration中设置串口参数,包括数据位长度,波特率,端口号,停止位。设置好后按OPEN打开串口,不管能不能打开串口,Message都会给提示。Close关闭串口。

然后再Send一栏中用16进制数填写要发送的内容,CRC会自己计算,填写完后,按Send键发送就可以了,如果要重复发送同一内容,那么按Repeat Send就可以了,它会按旁边设定的秒数间隔连续发送的。

最下面一行么就是接收的变量值属性:寄存器长度,是否带有符号,10进制。

这个我用过,貌似CRC校验计算的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