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0):
因为三相相对零最大误差100V,这会造成上诉问题

楼主:
你们没遇到过吗

网友A:
三相380V的电源电压,三根火线对零线的电压不都是220V电压么?相差多少?电压飙升肯定会烧坏电子变压器的呀。

楼主:
最大差100,不是电子变压器坏,是烧驱动器

网友A:
检查电压之间相差巨大的根源,使用万用表进行测量电子变压器的进线端口,让电子变压器空载运行,测量它的出线端口。

网友B:
好的应该不会,但是我们基本都用三相变压器

楼主:
空载电压不超标

网友C:
是供电变压器还是其他小变压器    是供电变压器就是零线没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