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0):
求助各位师傅,有一个上料电机带减速箱(15KW),从底部上升为慢速。放完料后下降,快速下降,到接近开关位置变为慢速下降,再接触底部接近开关停止。
我想问,不使用变频器(因为只有两速),用什么方法实现比较好。电机是普通三相异步。

网友A:
双速电机最便宜,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不用变频器,普通三相电机,你得弄个汽车变速箱之类的

网友C:
加电阻阿,用两个接触器,电压控制快慢

网友D:
其实最便宜的方案就是使用变频器调速了。
普通的三相异步马达,在没有外部调速设备的情况下,是很难调速的。

网友E:
利用降压原理看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了

网友F:
不知道你的愿望能否实现?

网友G:
最好是用变频器控制  很简单的!

网友H:
用串电阻的方法是最简单的了。。实在不行就要加变频器了。

网友I:
要变速的话,通常有机械和电气两种方法;但提不出具体建议。

网友D:
串电阻一般都是降压启动使用的,而且楼主的需求是降速运行,即使降压之后能够降速运行,那么马达的扭矩是否足够。是否因此而导致马达发热严重继而烧毁马达?

网友J:
变频器是最好的方法
终身努力!变成天才!

网友K:
慢速是重载,快速是轻载。不管用什么方式必需满足上升阶段电机输出足够的力矩。

网友L:
变频器现在都是白菜价了,其实最后平衡一下,还是变频器最简单最省事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C:
电压虽然改变了,但是频率也没跟着改,很容易烧坏电机的

网友N:
现在的变频都便宜成这样了,还舍不得?

网友O:
不加变频器太复杂化了,没必要变频器也值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P:
可以用电磁离合的皮带轮转换

网友Q:
22kw变频器3k以内可以买到

网友R:
引用 网友Q:
22kw变频器3k以内可以买到
哪个品牌变频器22KW的3K可以买到???

网友S:
有1中双速减速箱

网友T:
看着貌似很简单,其实很复杂,不想花钱很难办.

网友U:
以你所说的工况,最好的是选用双速电机,如果你现有的电机也可以采用星三角切换,这样可能对接触器的寿命有影响,低速与高速不是很明显

网友V:
最好的方法是变频器控制。

网友W:
个人建议变频器,yd系列双速电机价格高,块头差不多有55kw的底座,不便于安装,机械的你买个齿轮箱,并且自己还要改电气控制

网友X:
哈哈……你这是给科技提了个难题啊!你看看电机能变速的几个条件,都让你给否了(不能用变频器,还是普通电机),我看实现不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X:
哈哈……你这是给科技提了个难题啊!你看看电机能变速的几个条件,都让你给否了(不能用变频器,还是普通电机),我看实现不了!
确实难、用变频器最实惠

网友Z:
引用 网友U:
以你所说的工况,最好的是选用双速电机,如果你现有的电机也可以采用星三角切换,这样可能对接触器的寿命有影响,低速与高速不是很明显
星三角转矩不一样,但转速是一样的吧!lz要控制的是速度。

网友U:
引用 网友Z:
引用 网友U:
以你所说的工况,最好的是选用双速电机,如果你现有的电机也可以采用星三角切换,这样可能对接触器的寿命有影响,低速与高速不是很明显
星三角转矩不一样,但转速是一样的吧!lz要控制的是速度。
转速是不一样的

网友X:
回复 网友U:
转数是一样的

网友AA:
回复 网友A:
你这双速电机建议很好啊,双速电机还需得带正反转电路

网友AB:
用变频器简单方便,无极调速,多段速。

网友AC:
不用变频、不换双极电机只能用变速箱才能实现,都是要投资

网友AD:
用变频器加电子主令器和编码器容易实现小卷扬都是那

网友AE:
推荐双速电机

网友AF:
不说变速箱之类的机械改造,只讨论电气控制的话,在变频器出来之前,不管星三角还是正反转大都是采用多极双速或者多速电机来变速。不过现在都是变频器的天下了,方便安全,对于电机来说保护更加可靠。请问用热继电器来做过流保护与用变频器对电机做保护,哪个更好呢?15KW的电机修一次可不是一两百块的事吧。

网友AG:
用步进电机调节可调变速箱

网友AH:
引用 网友L:
变频器现在都是白菜价了,其实最后平衡一下,还是变频器最简单最省事了。
 变频简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