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0):
请教各位师傅。我们单位出现了几个问题,实在头疼,大家帮帮忙。
1:最近单位工控机(电脑)经常死机,怀疑是硬盘问题,但问题是,它使用wincc呢,里面有操作画面什么的。如果我准备换电脑,我该怎么办?具体来说,我该怎么备份wincc的程序和通讯程序等等。wincc软件还需要买吗?
2:一台伦茨变频器(驱动器)带一台伺服电机,报OC1故障,手册显示短路。不是经常性的,基本一天报一次,释放排除故障后又能重新启动。查电机绕组和线路,都没问题。什么原因?

网友A:
wincc要看和PLC走的哪种通讯方式。才能确定你是否还要装别的软件。
支持正版就买, 不支持就不买

网友B:
1、你需要使用授权管理器向你购买时授权媒介(3.5寸软盘或者U盘)回传授权。然后在新PC上安装WinCC并使用授权媒介通过授权管理器传送授权。

网友C:
WINCC的话 你只要把你的项目归挡 然后在新的电脑上装上WINCC软件 然后你打开你的项目 并做好相关设置 插上网线 运行你的项目  这台有问题的电脑就可以换下来了 就这么简单

网友D:
wincc 大概控制多少点啊,若少还好些,若多的话估计你需要找厂家了

网友E:
工控机也要经常进行维护的,比如清灰,风扇转轴的润滑。另外怀疑硬盘的话,可以使用网下的硬盘检测软件来进行检测的。

网友F:
我建议你先换个电脑电源,电源不好引起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G:
确定硬盘坏了的话,用GHOST备份系统,换了新硬盘后在还原回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确定硬盘坏了的话,用GHOST备份系统,换了新硬盘后在还原回去!
这个不一定行得通,主板坏了可以通过GHOST备份系统还原,有的软件只匹配硬盘ID,你换硬盘就要重新注册,没有注册码就要花钱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确定硬盘坏了的话,用GHOST备份系统,换了新硬盘后在还原回去!
这个不一定行得通,主板坏了可以通过GHOST备份系统还原,有的软件只匹配硬盘ID,你换硬盘就要重新注册,没有注册码就要花钱了
WINCC我倒是试过,没问题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I:
那应该是盗版的。。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