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70间隙问题

楼主(2015-10-11):
有台m70的加工中心,y轴打表,为什么手轮摇10丝,表上有时走3丝,有时一下子跳三四十丝,y轴刚性已经调到很高了,y轴锁紧螺母也看了,没什么间隙。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在自动模式下用单段来打表。

网友B:
机床轨道,看是不是有爬行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叫爬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mdi方式下,走程序打表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叫爬行?
你这现象就是爬行,一个是机械刚性较软,一个就是轨道磨损严重导致电机驱动力不足,造成驱动丝杆塑性变形或者电机实际运行脉冲和接收脉冲不符,但是还达不到电机反馈脉冲报警的级别,一旦轨道很轻的情况下电机会把前几次的累计脉冲一次走完,就造成了有时候给十道进给量,但是实际运行才3道或者几十道的现象。这个问题一般是在进给速度很慢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网友C:
检查一下机床导轨润滑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刚性已经调到很大了,但似乎没什么用,机器还是才用几个月的新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刚性已经调到很大了,但似乎没什么用,机器还是才用几个月的新机。
你可以检查导轨润滑情况和看下导轨是否有异物或损坏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