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1):
“三大”电源,一个思考

先说一下,何谓“三大”开关电源。
“三大”电源,即开关管栅极电阻大,达390Ω。常规电路此电阻值约为20Ω~50Ω;3844B振荡芯片的供电支路串接电阻大,串接91Ω电阻。常规电路整流滤波后直接供给,无限流电阻串入;启动电阻的阻值偏大,达1MΩ以上。常规电路约为200kΩ~750Ωk,以满足0.5mA~1 mA的起振电流条件。
故障现象:上电后测3844B的5、7脚供电电压约12.5V,感觉偏低一些。开关电源空载(断开MCU主板及面板的连接)时,各路输出电压(如+5V、+15V、-15V等)为正常值;带载后,各路电压值偏低,如+5V降为+4.3V,+15V降为13V。面板显示88888或-----或无显示。显然+5V负载电路因供电电压低不能正常工作。
初步判断为电源带载能力差。重点是振荡芯片的自供电支路,和开关管的驱动支路,均未发现故障元件,将有终点的元件如电解电容和整流二极管进行了换新,也无效果。怀疑开关管低效,换用同型号开关管后,也无效果。
考虑到本电源三大特点,并根据以前的维修经验,先在栅极电阻上并联50Ω电阻,上电测负载电压略有回升,但仍不能到达稳压额定值;将供电支路的91Ω电阻减小甚至短接后,负载电压又略有回升,仍不能达到额定值;启动电阻由6只180kΩ贴片电阻串联而成,短接两只后上电试机,效果最明显,测负载电压达到额定值,3844B的5、7脚供电电压上升为14V,带载能力差的现象,得到根本性解决。
一个思考:
本电源电路具有“三大”特点;
故障检修过程中,未查到一个故障元件;
当3844B的5、7脚供电电压约12.5V时,会出现电源带载能力差的现象;
想不到的是,减小启动电阻的阻值后,竟然效果明显;
是否还有隐藏更深的故障元件,没有挖出?期待方家指点。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5年10月7日

网友A:
按正常思路,还是自供电回路有问题。3844起震后工作电源已经由启动电阻移交给了自供电回路,现在减小启动电阻阻值对输出电压影响明显,所以还是怀疑自供电支路。

网友A:
刚做了一个实验,一个好的用3842的开关电源,启动后直接断掉了启动电阻,电源还能维持正常工作。可见现在启动电阻已经对整体电路没有影响了。

网友B:
老师,可否考虑采用替换法检查一下。

网友B:
很想和老师学习一下变频器的维修,在此说错之处恳请指正。

网友C:
单独给3844供电,是否有改善?可以的话,自供电回路的整流二极管和电容是否更换

网友D:
还没有遇到过此类故障

网友E:
期待有结果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刚做了一个实验,一个好的用3842的开关电源,启动后直接断掉了启动电阻,电源还能维持正常工作。可见现在启动电阻已经对整体电路没有影响了。
这个实验和结论意义非凡!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积极参与!
说明一下,在自供电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全都换新、连开关管甚至也换新试验无效,才采取的以上措施,这个帖子中已有说明(现在大家都忙,没人能耐心看帖,我也这样啊,哈哈)。结论是,虽然貌似修复,但仍未找出故障元件。
可否换一个思路,即基于电路元件都是好的,只是电路搭配方式不够优化……
哈哈,有人会提出不同意见了,原来为嘛能正常工作,现在工作失常肯定是有坏件了嘛。确实俺也提不出有力的反驳意见来。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楼主:
电源工作后,其工作能量改由自供电支路供给,确实启动电路此时已退居二线。起振后将其撤掉也无影响。也做过类似试验,证实了这一点。
该电源为振荡芯片外加16V时,负载回路是能正常工作的,其疑点仍在自供电回路,提供的工作能量不足。
这些方法和思路都对。从减小起动电阻电路恢复正常来看,电路正常工作,恰恰就欠由启动电阻提供的这么一点儿能量!
这点儿能量又是微乎其微的,电路正常工作时,不应该在乎这点儿能量(撤掉都可以嘛)。
还是说不通啊。

网友B:
老师不妨对电阻进行仔细研究一下看看是否有破绽?比如电阻变质。

网友B:
老师是否考虑更换一下3844B?

网友A:
换一个思路可不可以考虑稳压取样及执行电路由元件变值造成输出电压降低呢

这是以前维修过的一台丹佛斯2800案例,也是负载能力差,结果是图中4.7K电阻开路,取样电路检测到了电压降低,也有调节动作,但由于2844芯片3脚下拉电阻开路造成3脚电位过高,超过了稳压调节范围引起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负载能力差等现象。
在咸老师的例子中如果这个电压正好处在振荡芯片工作开启阀值的临界点附近,那么减小启动电阻就有比较明显的效果了。
分析的比较幼稚,有不当的地方咸老师指教。

网友C:
回复 楼主:
开关电源空载和重载,变压器电流的工作模式是不同的。一般开关电源设计会让电源在轻载时工作在CCM,重载时工作在DCM。也许是有某个参数变化导致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刚做了一个实验,一个好的用3842的开关电源,启动后直接断掉了启动电阻,电源还能维持正常工作。可见现在启动电阻已经对整体电路没有影响了。
你做这个实验。。。。。。这个我觉得对3842、3844开关电源懂一点的都应该知道吧,还需要做实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刚做了一个实验,一个好的用3842的开关电源,启动后直接断掉了启动电阻,电源还能维持正常工作。可见现在启动电阻已经对整体电路没有影响了。
你做这个实验。。。。。。这个我觉得对3842、3844开关电源懂一点的都应该知道吧,还需要做实验?
是的,以前只是这么认为没有实际操作过,这次是为了再次确认一下

网友B:
期待高手参与!欢迎各位同学参与!

网友H:
元件参数变化引起的现象也有可能(虽然未修过开关电源);或者,在以后的维修中,可解答此疑虑。

网友B:
期待老师的最终结果!!!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不能这么说,在开关管关掉的时候,还是有电流输入的,只是因为电容储能的缘故,不被察觉。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不能这么说,在开关管关掉的时候,还是有电流输入的,只是因为电容储能的缘故,不被察觉。
反激式的原理?

网友J:
1.输出负载大,各路输出绕组电压偏低;2844的供电绕组电压也跟随下降;
2. 2844启动门限电压15V,稳定工作后最低Vcc为9-11V,有回滞;
3.所以电压会稳定不住最低的供电电压,而此处电压一般都是有电解电容,启动电阻回路的电流可以补偿一点电压;

你可以试试,可能是功率不够,把开关频率该大一点点,变压器能力范围之内

网友B:
还有高手继续!!!

网友K:
咸工有没仔细看看是普通的3842还是CMOS工艺的3842,CMOS工艺的是前面多个1,为13842,功耗极小,所以启动电阻可以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普通器件,型号不带1的。

网友L:
遇见过这种问题,没有查出有元件损坏。后来没办法加大3844供电脚电容,效果明显。300V的直流都能随便启动。

网友M:
遇到过,5v只有4.8v,15v只有13v多,是稳压反馈问题,有个电阻偏大改变了占空比,换个好的后正常,

网友N(2018-01-14):
咸老师你好,我遇到一台,开关电源启动困难打嗝,换了3844 开关管 一次绕组反吸收二极管电容 查了负载短路 等等 都不行,短接7脚自供电的限流电阻后电源工作起来了,电压正常,但是有啸叫声。请问怎么解决了?

网友O:
是否考虑一下尖峰吸收电路。如吸收二极管或吸收电容【比如漏电】,是查不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