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1):
西门子1200,使用CM1241模块,接的是422四线制的,和三菱A700自带的,485端子连接上去,用RTU通讯,为什么读取不到变频器的信息

网友A:
请检查变频器的设置:

楼主:
参数问题应该没问题,只是三菱说明书说不支持两线制,但是西门子那边是422接四线制的,不知道直接接四线制能不能通讯成功,现在直接接上去了,读取不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