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1):
用欧姆龙plc仿照同事写的模拟量程序,读取压力示数的,同事选用的是0-10kg的压力传感器,程序上面读出的数值经过还算是除以60得到真实压力的,我选的是0-50kg的压力传感器,照搬同事的程序上去,测试压力的时候很小,测量电压也只有1V多(0-10V量程),后来看了资料,仔细想了想,觉得不对,我的这个数值应该除以12才可以的吧,程序改了还没去验证,想问下大家是这样子吗

楼主:
欧姆龙用的是0-6000刻度,我6000/12=500,对应的应该就是500N,50kg,是这样的吗,刚接触模拟量这块,不是很清楚,希望知道的网友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是对的。0-50对应0——6000.换算6000/50=120.倍率是120.这样出来的直接是KG.不明白为什么要用N作为单位。一般压力表示国内习惯用KG/平方厘米或者兆帕(MPa)。

网友A:
程序你要修改两个数值,一个是传感器最大值50.原来是10.另一个就是你圈起来的显示倍率。改成12.读数就以N为单位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