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1):
农村三相电,相电压220.250.270为什么用伺服电子变压器将驱动器报废,在家试验运行2天都没事,家里三相比较稳定

网友A:
三相220V电源是用三相380V的电源变压而来的吗?还是直接从供电局的电网中直接获得的?据我所知,国内的电网不会直接供应三相220V的电源,包括农村电网与城市电网。
既然三相电压严重不平衡,就不能接入负载进行使用,需要检查不平衡的根源。

楼主:
接电子变压器变的

网友B:
电子变压器N线必须连接可靠,否则电压不平衡

楼主:
N零绝对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