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与仪表通信。

楼主(2015-10-11):
怎么实现WINCC 仪表通信。百度了一下,发现高手如云,毛也没有看懂。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实现WINCC 仪表通信。百度了一下,发现高手如云,毛也没有看懂。谢谢

如果你的仪表支持DP通讯,那么你可以在WinCC中建立DP通道连接。

如果你的仪表支持ModbusTCP通讯,同样你可以在WinCC中建立通道连接。

如果你的仪表所使用的协议WinCC不支持,那么你可以使用:
1、在WinCC中加载MSCOMM控件,然后自己在脚本中编写串口通讯程序,这是非常低效的方法,将占用大量系统资源。
2、使用高级语言编写通信程序,并保存在数据库或者文本文件中,WinCC通过读取文本文件或者读取数据库内容来获得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对于我这小白来说难如飞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对于我这小白来说难如飞天。
由菜鸟变身成为老鸟,是需要过程的,这个过程可以是实际电控工程的实施,也可以是硬件通讯实验,或者是阅读厂家给出的通讯编程手册。

网友C:
将仪表 输出信号接入300,或400,用WINCC连PLC.

网友D:
这个要看你仪表的通讯能力了,走仪表的通讯协议,无通讯能力的走采集卡什么的和wincc相连。